正确挑选液位计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楼主(2016-11-24):
给大家说一下在水工程中常见的几种液位计还有选型的要点。

在水工程中都需要测量液位,所以说选一个合适耐用的液位计是非常关键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液位计的特点:

1.浮球式液位计

  浮球式液位计就是在液体中放入一个空心的浮球,当液位发生变化时,浮球将产生于液位变化相同的位移,用机械或者电的方法来测量浮球的位移,其精确度为±(1~2)%,这种液位计不适用于高粘度的液体,输出端以后开关控制和连续输出,在净水厂这样的设计中,多讲这种液位计用于集水井的液位测量来控制排水泵的自动开停。

2.静压(差压)式液位计

  由于液柱的静压于液位成正比,所以利用压力表测量基准面上液柱的静压就可以测得液位,根据被测介质的密度和液体测量范围计算出压力活压差范围,在用量程、精确度等性能合适的压力表或差压表,这种液位计的精确度为±(0.5~2)%。

3.电容式液位计

  在容器内插入点击,当液位发生变化时,电极内部介质改变,电极讲的电容液随着变化,该店容量的变化在转换成标准化的直流电信号,其精准度为±(0.5~1.5)%,并且电容式液位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测量范围不超过两米时,采用棒状、板状、同轴电极;当超过两米是,采用缆式电极,当被测介质为水时,采用带绝缘层的电极。

4.超声波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的传感器是有一对发射、接收器组成,发射换能器面对液面发射超声波冲,超声波冲从液面上反射回来,被接收换能器接收,根据发射到接收的时间可确定传感器于液面之间的距离,即可换算成液位,其精准度为±0.5%。

  磁翻板液位计还要考虑介质的腐蚀性和使用寿命,因为磁翻板是工艺介质里装有磁性浮筒,浮筒的耐腐蚀性和厚度也要考虑。

  因此,选择液位计应该了解清楚测量对象和测量、控制要求,测量对象包括被测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工作压力、温度、安装条件和液位的变化速度等。测量控制要求包括测量范围、测量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和计算机的接口、防腐性、可靠性和施工的方便性等。

所以选择液位计时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多花冤枉钱还不能用,我们要做到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地下污油灌的液位计怎么选?

网友B:
赞,,,,,,正确挑选液位计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地下污油灌的液位计怎么选?

可以用磁致伸缩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结构精巧 安装方便,稳定性可靠性高,高精度,防腐蚀耐高温,寿命长,性价比也高。不妨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