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中的线

楼主(2016-11-24):
  原理图中的线显示很细,只在放大图纸才会变粗些,怎样能始终粗些,看起来方便。图中的线有的放了连接定义点,有的没放。都要显示粗些,怎么实现?我在层管理中没找到。

  谢谢。

网友A:
在层管理中修改线型就可以啦!

网友B:
在图层管理器里,线性特性里把线性改为粗线性

楼主:
没找到,在层管理具体哪个地方?

网友C:
可以修改的,在图层管理器中就可以修改

网友D:
你用的CAD还是EPLAN?可以调节线宽吧

网友E:
楼主用的那个软件,不过一般线型,只有打印的时候才可以有变化,建议采用改变颜色的方法实现

网友F:
转换成PDF文件试试看。。。

网友G(2017-02-28):
你没说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