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动机15段速正反转运行

楼主(2016-11-24):
用三菱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动机15段速并可以正反转运行,看了资料变频器只有5个多功能口,15段速就要占4个,正反转只剩一个口了,

网友A:
变频器和PLC的型号 外控端子不够 可以485通讯联接 直接PLC控制

网友B: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和PLC的型号 外控端子不够 可以485通讯联接...

走485的话如果不是三菱的变频器只能用RS 和CRC指令么,ADPRW和IVWR IVCK IVMC这些指令可以用么

网友D:
变频器参数里面有多段速参数,可以修改成多段速控制,有15段可以用

网友E:
通讯还不怎么会   期待中  学习下

网友F:
深圳首届机器人&机器视觉公开课

网友G:
用通信方式,不会搞的话,变频器和马达之间加两个接触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和PLC的型号 外控端子不够 可以485通讯联接...

好像外接断子没办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参数里面有多段速参数,可以修改成多段速控制,有1...

用了15段就没发正反转了

网友H:
PLC加个模拟量模块控制最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频器和PLC的型号 外...

肯定可以用,那几个指令就是控制变频器的专用指令

网友J(2016-12-27):
用通信方式,不会搞的话,变频器和马达之间加两个接触器

网友K(2017-07-05):
目前正在用到这样的方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