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复接地、接零、防静电接地和屏蔽接地?

楼主(2016-11-25):
为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电力设备宜接地或接零。

    接地,一般是指电气装置为达到安全和功能的目的,采用包括接地极、接地母线、接地线的接地系统与大地做成电气连接,即接大地;或是电气装置与某一基准电位点做电气连接,即接基准地。

    接地的类型可分为功能性接地、保护性接地及功能性与保护性合一的接地。或按接地不同的作用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复接地、接零、过电压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和屏蔽接地等。

    (1)工作接地。在工作正常或事故情况下,为保证电气设备正常运行,必须在电力系统中某一点进行接地,称为工作接地。工作接地可直接接地或经特殊装置接地,多在变压器低压侧使用。

    工作接地的作用:保证电气设备可靠地运行;降低人体接触电压;迅速切断故障设备;降低电气设备或送配电线路的绝缘水平。

    (2)保护接地。为防止因绝缘破坏而遭到触电的危险,将与电气设备带电部分相绝缘的金属外壳或架构同接地体之间做良好的连接,称为保护接地。这种接地一般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采用。

    保护接地的作用:若设有保护接地装置,当绝缘层破坏外壳带电时,接地短路电流将同时沿着接地装置和人体两条通路流过。流过每条通路的电流值将与电阻的大小成反比,通常人体电阻比接地电阻大几百倍(一般在1000Ω以上),所以当接地电阻很小时,流经人体的电流几乎等于零,因而人体就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3)重复接地。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与地再次做金属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重复接地作用:当系统中发生碰壳或接地短路时,可以降低零线对地的电压;当零线发生断线时,可以使故障程度减轻。

    (4)接零。将与带电部分相绝缘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构架,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相连接,称为接零。

    接零的作用:当电气设备发生碰壳短路时,即形成单相短路,使保护设备能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避免人体触电危险。因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1kV以下的系统下必须采取接零保护。

    (5)过电压保护接地。过电压保护装置或设备的金属结构为消除过电压危险影响而做的接地,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

    过电压保护接地的作用:对直击雷、避雷装置(包括过电压保护装置在内)能促使雷云正电荷和地面感应负电荷中和,以防雷击;对静电感应雷,感应产生的静电荷能迅速被导入地中,以防止静电感过电压;对电磁感应雷,防止感应出非常高的电势,以免产生火花放电而造成燃烧爆炸的危险。

    (6)防静电接地。为了消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静电而设置的接地,称为防静电接地。

    (7)屏蔽接地。为了防止电磁感应而对电力设备的金属外壳、屏蔽罩、屏蔽线的外皮或建筑物的金属屏蔽体等进行接地,称为屏蔽接地。

网友A:
很好的说明,谢谢这样说很详细

网友B:
很好的说明,谢谢这样说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说明,谢谢这样说很详细。。

网友D:
实践中只知道工作接地用在变压器,保护接地或者接零用在设备外壳,防止人身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