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窗口的标签按钮动作,其有关联变量的窗口也发生动作

楼主(2016-11-25):
在窗口1中设置一个按键,使其动作时,窗口2,窗口3中的关联变量同样动作,应该怎么设置啊??

请大神们教教

脚本复制过去也不行的

楼主:
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嵌入版

网友A:
来看看,自己也学习一下。

网友B:
你试试用事件策略来写

网友C:
做个中间变量,按钮按下,变量置一,那其他窗口需要改变的地方用这个中间变量关联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个中间变量,按钮按下,变量置一,那其他窗口需要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