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管液位计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6-11-25):
石英管液位计常规检查及故障解决方法,此方法适用于磁翻板液位计,双色的石英管液位计,玻璃管液位计等。  1、先检查电源有没有接对,如发现接法不正确应该依照操作手册进行修改。  2、用三电压表量测+24V与O/PI司之电压,电压应在13V-36V之间,若电压不正常应该查看线路 或者相关设备是否异常。  3.第2项应该先确认正常后,再于4-20MA回路串是一只毫安电表,检查电流是否正常,若电流值不 正常应更换新品或洽客服人员。  4.用电压表检查IN与COM间之电压,正常应为2.5V左右,若电压过低应再移除EXC导线看看,如果电压恢复正常则表示磁黄模块不正常,若电仍然偏低则表示讯号转换器损坏。若发现以上之现象应按照实际状况更换讯号转换器或洽客服人员。 浮球降至最下方,旗板未归零 旗板跟不上浮球下降的速度,应加装节流装置以减缓液面升降速度。旗板色片不会翻转,或色片混乱应确认本体管周遭及内部没有磁性体存在,并于清除之后用磁铁扫过一次,使颜色归于一 致。色片360度翻转浮球磁场过强,洽客服人员更换浮球。 近接开关不动作 用电表检查开关动作是否正常,磁铁靠近时接点应导通且电阻应低于300M以下,磁铁移除后开关应开路且电阻应达10MO以上,若未达以上之要求应更换新的近接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