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Soft軟體操作說明》中问题

楼主(2016-11-25):
台达人机编程软件1760页,16位配方功能范例中,这个Base-Port链接D20,是什么呀?自己建立链接时没有呀!如果是LINK链接到PLC,那PLC的程序中,还需要编写什么吗?只留下D20不用就可以吗,现在看链接不上数据,本来想用ES2在PLC中做配方来,但其中E\F变址不能用呀?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PLC不用编写什么,这个是显示原件。直接显示的PLC D20的值

网友B:
配方相当于一个数组,配方缓冲区只是根据配方编号、映射到指定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C:
PLC不用编写什么,IP,PLC型号等对应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