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原理和材质

楼主(2016-11-25):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的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的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还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1.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测温原理及材料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测温就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大都是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的,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甸、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如Omega公司的PT100温度传感器,就包含一个100欧姆的铂金电阻温度探头。

  2.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的结构

  (1)精通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工业常用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感温元件(电阻体)从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温度传感器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一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2)铠装温度传感器热电阻铠装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端面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隔爆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3.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温度传感器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原理和材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