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解除密码

楼主(2016-11-25):
没有积分了,请版主通融,

s7200plc设有密码,能不能解除,如果不能解除的话这个PLC还能用吗?

网友A:
跟PLC没有关系,可以把PLC内存清掉,我记得200的连上电脑就可以清。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查看手册

网友B:
看是几级密码,如果是4级,cn的plc需要拆芯片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