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光电耦合器

楼主(2016-11-25):
用一只指针式万用表即可判别光电耦合器?正芯网以四脚型光电耦合器PC817为例,说明其判别方法?

在光电耦合器内部,包含一只发光二极管和一只光敏三极管?

1. 判断发光二极管的管脚? 用MF30万用表R×1kΩ挡,对四只管脚中任意两脚进行正反向测量,如果有一次表针指数为无穷大,但表笔互换后有30kΩ左右的电阻值,此时黑表笔所接的管脚即为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发光二极管的负极?

2. 判断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 光电耦合器中的光敏三极管通常为NPN型,它与普通的NPN型硅三极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用万用表R×10kΩ挡,对PC817剩余的两脚进行测量?如果有一次电阻为无穷大,而交换表笔后有250kΩ左右的电阻值,那么此时

黑表笔所接的管脚即为光电三极管的发射极,红表笔所接的管脚则为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

至此,四脚光耦PC817的管脚排列已完全确定,如附图所示?至于多脚型光耦合管的管脚排列,应首先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管脚判别出来,然后再确定对应的光敏三极管的管脚。

网友A:
这个办法不准确,二块万用表可以准确测量,或有一个电源一块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