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和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16-11-25):
2台PLC200和winCC进行OPC通讯,如何通讯,需要那些硬件?

网友A:
PC ACCESS软件,WinCC作为OPC客户端访问PC ACCESS。

网友B:
湖北脉电

坐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 ACCESS软件,WinCC作为OPC客户端访问...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可以通过PC ACCESS 但是我对硬件这块不了解,请问大神需要那些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 ACCESS软件,WinCC作为OPC客户端访问...

需要那些硬件呢

网友A:
硬件:S7-200PLC,通讯线以及PC,如果以太网通讯的话,请在PLC侧备好CP243通讯模块。WinCC加密狗 。

网友D:
S7-200PLC,通讯线以及PC,如果以太网通讯的话,请在PLC侧备好CP243通讯模块

网友E:
S7-200PLC先与软件PC ACCESS通讯,WinCC作为OPC客户端访问PC ACCESS。

网友:
你这个问题好像有问题,应该是S7200直接通过CP5611和WINCC通讯吧!

网友F:
你这个问题好像有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G:
坐等回复。。。。。。。。。。。

网友H:
1楼正解啊,亲测已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楼正解啊,亲测已通过

请问您是用CP5611还是使用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