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泵脉冲丢失

楼主(2016-11-25):
普罗名特的计量泵,接收脉冲信号,一个脉冲信号激活一次冲程打料,但在实际使用时,发现给一个稳定的脉冲,例如65Hz,而在泵实际端,泵连续打了5到6次后,明显停顿了一下,就造成实际的冲程比给定的脉冲少,实际运行会呈现不规律的间隔的停顿。控制方案采用S7-200 DC/DC/DC的CPU,控制欧姆龙固态继电器,输出无源触点信号,泵(自输出5V)接收DC5V脉冲信号,泵的技术手册里要求脉冲最小持续时间为20ms,程序内部实际也为20ms,能接收的最大脉冲为25Hz/秒,从固态继电器至现场的泵使用50-60米屏蔽线缆,请问造成这种脉冲丢失的可能原因有什么?大家是否有相关方面的经验?泵为普罗名特活塞式型号的计量泵。

网友A:
说到底就是你已经用到最大频率状态了,降低工作频率试一下

网友B:
首先你要弄清楚到底是PLC的问题还是计量泵的问题。有可能你发送的脉冲已经超出计量泵的范围了。

楼主:
原因已找到,是因为5V电压在长距离线缆中,信号变弱,加上和强电走同一个线槽,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弄清楚到底是PLC的问题还是计量泵的问题。有可...

 谢谢,原因是信号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