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台达电机

楼主(2016-11-25):
编一个三菱PLC控制台达电机的程序,驱动器为B2,采用扭矩模式,该怎么弄,驱动器要设置哪些参数,只需要电机正转和反转,急停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台达驱动器手册,,,程序简单。

网友A:
这个要用到模拟量输出控制吧?

网友B:
如果扭矩不需要随意调节的话不需要模拟量,直接内部设定扭矩即可。

网友C:
将线接好,再参照控制器说明书设置简单的参数,编程就很简单啦!

网友D(2017-03-01):
驱动器设置成扭矩模式;另外如果需要设置扭矩的话,可以采用通信或模拟量来给出扭矩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