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插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25):
安川插值是什么意思?

MPS146 "Grp1"

"[CZ]补间动作开始确认

IF MB01998C == 0; "*** 平坦度补正量有

RET;

IEND;

MB082060      = 1; "补完指令中

EOX;

IOW IW8888   == 4; "CZ1插值

IOW IW8908   == 4; "CZ2插值

IOW IW8988   == 4; "CZ3插值

IOW IW8A08   == 4; "CZ4插值

IOW IW8A88   == 4; "CZ5插值

IOW IW8B08   == 4; "CZ6插值

IOW IW8B88   == 4; "CZ7插值

PLD [VCZ];

// MB082064      = 1; "VCZ现在値変更指令

// IOW MB082064 == 0; "VCZ现在値変更指令

RET;

========================================================

IW8888  ==  4  是什么意思???

=======================================

网友A(2017-04-07):
安川控制器的插补命令码是4,

IWxx04=4 是确认命令的执行。

任何命令都有发出的寄存器和确认的寄存器。

分别叫做设定参数和监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