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用万用表量的接地,通上电后还能转,而且电流也正常,就是外壳带电

楼主(2016-11-26):
三相电机用万用表量的对地短路,但是通上电后还能转,电流也正常,外壳带电,谁能帮忙解释什么原因?

网友A:
接地线有拉了吗?且接地线可靠吗?

网友:
这电机的绝缘不良,即使能正常运转,也不会长久,,,而且外壳带电,接地故障,危险~~!

最好拆下电机电源线,用兆欧表测量一下,小于0.5M电阻值,,,就换修电机~!

网友B:
这台电机用在了隔离变压器下,也就是IT供电系统下。所以电机运行电流正常不出现短路电流及不平衡状态,虽然碰壳短路与电源不构成回路,不产生碰壳触电的感觉。虽然会使电笔显示带电但电流非常的小,不致引起触电!

网友C:
1, 测量电机的绝缘是使用揺表测量

2,你所说的三相对地短路阻值是多少?三相绕组值多少?电机功率多大?

3,运行时外壳带电的话非常的危险,我们曾这样发生过烧了电机

网友D:
1、导线绝缘不好或接线工艺差导致碰壳,重接或处理一下。
2、线圈绝缘击穿,重绕。

网友E:
外壳带电不要再用了,且外壳没接到,才会这样。

网友F:
外壳带电刚好遇到没接保护地线就可以运转,但是不能用于安全运行

网友G:
这样太危险了,一定要修电机

网友H:
星接 还是角接 电流在正常范围但三相平衡吗如果没问题做好接地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你的电机外壳没有接地,而且是一相线圈碰铁芯了,你可以再尽遍漆,烘干再用摇表测一下,如果绝阻上来了,不对地了,就可以继续使用,否则,就要重缠电机了。

网友J:
外壳带电很危险的,还是修好在用

网友J:
电机没有接地保护,建议不要使用

网友K:
主要是系统所致,建议修复绝缘后使用,不然触电就晚了。

网友L:
应该是绝缘不好,接地线没有的原因吧

网友M:
电机的绝缘性不好了,要修电机了

网友N:
三相对地短路,不去查明原因,排除故障。而是盲目送电,这工作……

呵呵……

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O:
建议检修电机,漆包线绝缘有问题。

网友P:
电机外壳没有接地,或者你这个整个系统地线和零线没有连在一起,所以电机就算对地短路,但是没有跟零线短路,所以还能继续用,但是很危险的!

网友Q(2017-03-27):
这台电动机有可能是受潮了绝缘不好,用摇表量量看看,不行就解体检查。这样使用比较危险。

网友R(2017-11-01):
是不是线没拆测量的,如果电机对地短路,电流一般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