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开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6-11-26):
报警列表前4条,是报 ao16号卡件开路。

同时也报 IOLINK切换。

切换动作是由于卡件有开路报警导致iolink 切换。

处理办法或思路:

根据报警的卡件去查看对应的ao通道及其接线是否有异常。然后检查现场接线和设备是否正常。

此时iolink 也会有报警。到iolink细目中也看看。

此类错误不算特别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