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电阻方法

楼主(2016-11-26):
电阻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首先红表笔插入VΩ孔 黑表笔插入COM

? 量程旋钮打到“Ω”量程档适当位置 ? 分别用红黑表笔接到电阻两端金属部分 ? 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2)注意 量程的选择和转换。量程选小了显示屏上会
显示 “1.” 此时应换用较之大的量程;反之,量程选大了的话,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接近于 “0” 的数,此时应换用较之小的量程。
(3) 如何读数?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再加上边档
位选择的单位就是它的读数。要提醒的是在
“200”档时单位是“?”,在“2k~200k”       档时单位是“k?”,在“2M~2000M”档时单“M”。
(4) 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将显示过量程“1”,应选择更高的量
程,对于大于1MΩ或更高的电阻,要几秒钟后读数才能稳定,这是正常的. ? 当没有连接好时,例如开路情况,仪表显示为“1”
(5)当检查被测线路的阻抗时,要保证移开被测线路中的所有电源,所有电容放电.
被测线路中,如有电源和储能元件,会影响线路阻抗测试正确性。
(6)万用表的200MΩ档位,短路时有10个字,测量一个电阻时,应从测量读数中
减去这10个字。如测一个电阻时,显示为101.0,应从101.0中减去10个字.被测元件的实际阻值为100.0即100MΩ。

回复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