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模块能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模拟量

楼主(2016-11-26):
对三菱PLC不很熟悉,有个关于模拟量输出的疑问,求助大家!程序见图

本程序是FX2N-2DA 输出程序,一共输出2通道,假如都是电压输出(0-10V),X0闭合为第一通道转换输出,X1闭合为第二通道转换输出。

在程序中,每一个通道转换输出都把数值转换保存在K4M100中,低8位保存在K2M100中,高4位保存在K1M108中,使用的是BFM#17缓存寄存器  ,疑问是每一个通道单独输出没问题,如果X0,X1同时闭合,2通道同时转换输出的话,数值是如何同步进入K4M100,K2M100,K1M108里面的 ,还有缓存机器存器是则么同步进行的呢?

网友A(2017-02-19):
PLC有一个扫描周期,一个扫描周期X1X0有先后到达,先后存入缓存,转入PLC

网友B(2017-06-01):
uTV过后还会看了看;了解离开iiu喝红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