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安装使用磁翻板液位计

楼主(2016-11-26):
在使用过成中作为一种物位仪表,磁翻板液位计是最常用而且使用方便的一款液位计,其可用于各种塔、罐、槽、球型容器和锅炉等设备的介质液位检测。
    但是在现场调校中有时会发现浮子上下浮动不是特别的灵。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安装不够恰当所引起的,这时要注意上下法兰的中心有没有成为一条线,是不是垂直于水平面。一般情况是和水平面的夹角最好不小于87度,如果偏差较大,可能会影响浮子移动的通畅性。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磁翻板液位计仪表在安装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以免产生误差和故障从而影响生产。
  一、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该避开或阔别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丈量的正确性;
  二、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需垂直,其中球阀应该装在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之间,便于检验和清洗;
  三、 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要增加中间的加固法兰或者是耳攀作固定支撑也行,从而克服本身的重量和增加自身强度;
  四、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慢慢的开启下面的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正确性),然后封闭下引管阀门,将排污阀打开,让主导管内的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纵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侵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五、 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堵塞;
  六、 应根据介质情况,没有定时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七、 如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需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
  八、 磁翻板液位计本体附近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