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直流线圈有没有启动电流?

楼主(2016-11-26):
继电器的直流线圈有没有启动电流?如果用固态继电器、或者plc输出端接直流线圈,要不要考虑直流线圈的启动电流?

网友A:
瞬间有电流升高,以前给继电器板子做过监控,但是都是小继电器,电流升高不多。输出功率要比负载大一些,要不使用寿命会缩短。

网友B:
直流线圈的电流符合欧姆定律,电流大小由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没有启动电流。另外,由于线圈相当于电感,电感的特性是通过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通电时电流是由小到大增加的,相当于限流作用,就更不会有所谓的启动电流。线圈在断电时,会有自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有较高的电压加到开关上,所以要有相应的措施吸收。

网友C:
直流继电器直流接触器只需要考虑断开时的反压即可,一般加压敏电阻或者相应等级双向吸收二极管

网友D:
一般只考虑断电反相电流的吸收问题。增加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E:
plc输出端接线圈之类的感性负载时须接续流二极管,用来保护端口

网友F:
最好加一个直流线圈,防止电流过载

网友G:
1, 当然考虑了呀!

2,只要是电器工作就会有电流产生,只是大与小

3,PLC 输出一般控制小功率的继电器线圈工作可以,但也要确保你的PLC 的电源容量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