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服务器可不可以用xp/win7?

楼主(2016-11-27):
如题,现在第一台工控机,xp系统,wincc6.2,通过profibus—dp和plc300通讯,第二台电脑,xp系统,Wincc6.0通过光纤tcp/ip与PLC300(2)连接,第三台电脑,win7系统,wincc7.3,通过Internet与城域网中的plc smart连接。

且三台运行。

现在我想把他们组态到一起。也就是在一台电脑上可以显示(客户机)

我的设想是:第一台工控机做服务器与第四台电脑做客户机通过Eternet连接,同时第四台电脑与plc300(2)通过opc或者Internet连接,与plc smart通过internet连接

请问如何组态。服务器是否可以在xp上建立。第四台计算机是win7系统。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欢迎来交流探讨。本人新手。

楼主:
为啥没有回答呐。求助啊!不会沉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欢迎来交流探讨。本人新手。

网友B:
请问您当前的3台是否都是独立的单站模式。现在想改成多用户模式?

网友C:
当然可以了,我们用的就是7

网友D:
k'k'k'k'k'k'k'k'k'k'k'k'k'k'k'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当前的3台是否都是独立的单站模式。现在想改成多用户模式?

用profibus链接的是一台服务器,带着两台客户机,其他的都是单机

网友E:
感觉好高大上,不过会不会出现掉线的情况?

网友F:
只接触过单机,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顶一个!!!

网友I:
应该可以吧,这么高大上的项目。这么多种网络。

楼主:
经过本人不断的努力,终于在win7系统下建立wincc服务器,正在不断完善系统缺陷,现在最新问题是如何通讯,两个服务器如何链接!opc,s7_300 ppi,s7_300 tcp/ip,这三种通讯方式可不可以在一个多用户模式下组态!如果ppi组态是一台服务器,通过Eternet和这个多用户模式可不可以组态!

网友J(2017-08-17):
肯定可以,没问题的,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