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时间和距离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是什么样的算法呢?

楼主(2016-11-27):
     如题,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时间控制??? 伺服的速度一般是定速或是变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控制??? 伺服的速度一般是定速或是变速吧?

是啊,但是我想引入时间,通过位置和时间来计算速度,这样的话两台电机就可以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了

网友B(2016-12-28):
谁有好的算法,拿出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