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更换电脑的锂电池是开机更换还是关机更换?

楼主(2016-11-27):
请问:更换电脑的锂电池是开机更换还是关机更换?第一次遇到啊,对这方面不懂啊!

网友A:
问题讲详细点儿吗   传个照片也行啊

网友B:
应该是断电吧,要拆外壳的。。。

楼主:
台式机内部有锂电池,要更换了!

网友C:
呵呵。。。

这个问题很好办啊。

不知怎么换。

那就开机换一次,关机换一次,看看哪个行就用哪个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式机内部有锂电池,要更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很好办啊。不知怎么换。那就开机换一次...

不同意你的观点。

保险的话还是:先关机换一次试试,不行的话在开机换一次,再不行就得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呵呵。。。这个...

呵呵。。。

你还真信了。

作为工控人员应该知道,带电操作的危害性,不是设备完蛋就是人完蛋。

网友F:
记得好像是说关机情况下在尽可能短时间内更换新的上去,即使超时也没多大关系,无非就是BIOS数据丢失,开机重新设置一下的事情。

楼主:
电池还没买回来,过几天买回来再看看怎么办

网友G: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主板电池还是笔记本电池

网友H:
是换台式机主板锂电池的话,开机关机都可以,笔记本就肯定要关机了!

网友:
当然是关机断电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主板电池还是笔记本电池

是台式机!

网友I:
应该是断电吧,要拆外壳的。

网友J:
断电更换,重开机后再设置时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电更换,重开机后再设置时间就好

谢谢了!

网友K:
废话,肯定关机更换啊!不然有可能出现开机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