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接步进电机,电机不转,求助

楼主(2016-11-27):
上图上程序,麻烦大神看下,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转啊,急死了。。。
接线图如下,共阳极接法,电源正极接的是脉冲+,方向+和脱机+。负极接的是端口对应的com口,各个端口的接对应的脉冲-,方向-和脱机-。

程序如下(附件也有):

楼主:
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

楼主:
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

网友A:
位置控制建议用PLS2,还有你的脱机是不是信号接通就是电机轴可以自由转动呀?

你在上海可以给我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控制建议用PLS2,还有你的脱机是不是信号接通就是...

不在上海哦,电机轴是通电可以手动转动,和说明的低电平脱机正好相反,求教啊

网友B(2016-12-30):
脱机信号不接通才可以旋转,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C(2017-09-03):
学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