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ificUSB转RS232驱动

楼主(2016-11-27):
各位大神

谁有prolific usb转rs232的驱动

 需要2008 3.3.2.102的版本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我的邮箱是zly464157386@163.com

网友A:
prolific usb转rs232 驱动

你网上搜一下这个驱动一大把,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lific usb转rs232 驱动你网上搜一下...

能装的都装过了。。。。不好用。。我是WIN10的系统。。。。只有2008的版本可以用

网友B:
  win7 的网上找的使用一切正常,WIN10 的没用过,祝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 的网上找的使用一切正常,WIN10 的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rolif...

你可以加上2008关键字进行搜索

网友D:
不仅仅是驱动问题,有的时候线缆质量也会影响!上个月我们接一个温度巡检装置时候,试过好多驱动也安装不上!最后换了一根线缆解决的

网友E: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