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动装置有哪些部分组成?

楼主(2016-11-27):
       阀门电动装置一般由下列部分组成:    ①专用电动机,特点是过载能力强、启动转矩大、转动惯量小,短时、断续工作。    ②减速机构,用以减低电动机的输出转速。    ③行程控制机构,用以调节和准确控制阀门的启闭位置。    ④转矩限制机构,用以调节转矩(或推力)并使之不超过预定值。    ⑤手动、电动切换机构,进行手动或电动操作的联锁机构。    ⑥开度指示器,用以显示阀门在启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网友A:
  谢谢 走走 兄弟 分享

网友B(2021-05-27):
阀门电动装置是一种用来实现阀门程控、自动控制和遥控的驱动设备,它的运动过程一般由行程、转矩等参数来进行控制,它一般由专用电动机、行程控制机构、转矩限制机构、手动电动切换机构和开度指示器等部件构成,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

电动装置一般由下列部分组成:

1、专用电动机:特点是过载能力强﹑起动转矩大﹑转动惯量小,短时﹑断续工作。减速机构,用以减低电动机的输出转速。

2、行程控制机构:用以调节和准确控制阀门的启闭位置。

3、转矩限制机构:用以调节转矩(或推力)并使之不超过预定值。

4、手动﹑电动切换机构:进行手动或电动操作的联锁机构。

5、开度指示器:用以显示阀门在启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