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型分接开关运行中会出现哪些主要故障?怎样检修与排除?

楼主(2016-11-28):
真空型OLTC按工作介质分为油浸式和气体式(干式和SF6气体)两大类。

    油浸式真空OLTC在油浸式Cu -W触头切换OLTC基础上派生设计的,除用真空管替代Cu -W触头切换外,其余的OLTC部件结构都与油浸式Cu -W触头切换OLTC类同,如快速机构、OLTC油室、过渡电阻和分接选择器或选择开关基本上均是直接采用M型与V型分接开关的对应部件

    气体式真空OLTC与油浸式OLTC的工作介质截然不同。油浸式OLTC以变压器油作为触头和运动机构的润滑,触头采用滑动接触,运动机构采用滑动轴承传动;SF6气体式OLTC采用滚柱式触头系统和无润滑的滚动轴承传动。干式OLTC考虑制造成本,允许触头采用滑动接触,但需使用导电润滑脂来实现润滑,通常在保养维护作业中反复进行润滑。

真空型分接开关运行中会出现的主要故障及检修与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性质

    主要故障特征

    检修与排除方法

真空管真空度缺陷

 真空管真空度泄漏,真空触点间绝缘闪络

或切换电弧不熄而发生OLTC级间短路事故

 检查换向隔离开关是否起真空管后备保

护作用或进行真空管工频耐压试验。一旦

发现真空管失效,立即更换

油浸式真空OLTC

放电与过热故障

 OLTC油室内部故障时,油中溶解有乙

炔、氢气等放电故障特征气体或者甲烷、乙

烯等过热故障特征气体

 采用DGA三比值法可判断油室内部是否

存在放电或触头过热故障;低能放电与低

温过热必须跟踪监测;一旦高能放电或高

温过热立即离线检修

气体式真空OLTC

绝缘受潮故障

 (1)干式真空OLTC在较大空气湿度下绝

缘受潮,致使产生局部放电,恶性循环造成

绝缘闪络。

 (2) SF6气体中含水量高致使绝缘受潮,

产生绝缘放电故障

 (1)绝缘闪络查明原因,更换绝缘件。

 (2)发现绝缘受潮整机干燥处理。

 (3)干式OLTC安装场所须通风,应控

制凝露发生。

 (4)定时监控SF6气体的含水量

气体式真空OLTC

润滑缺陷

 (1)干式真空OLTC触头润滑缺陷,选择

触头滑动卡涩或接触不良。

 (2) SF6气体式真空OLTC构件运动处润

滑缺陷而引发卡涩故障

 (1)干式真空OLTC触头与运动构件定

期润滑,触头应采用导电的润滑剂润滑,

确保触头接触良好。

 (2)气体式OLTC的运动构件应采用滚

动轴承传动结构,且应在检修时补充少量

润滑剂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