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异常跑位

楼主(2016-11-28):
求助问题:双轴打孔机,机台软件 打开后原点归零正常,打板校正也正常,生产动作也正常,但就是在打板时会出现右X轴往左边冲极限,接着机台报警说“Axis Motor or Encoder Contro1 Error!",点击”OK"后左侧X轴往右冲直至撞到右侧,同时左右两仙Y轴往前冲极限,然后机台还是报警(同上)。然后机台就无法动作,必须机台断电然后手动将各轴移出极限再重新打开软件。全这个异常出现没有规律,有时打板几个小时不会了现,有是打一两片板就出现。但异常动作都是一样。旁边有一台同样的机,前阵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但现在因为一些配件坏了没有开起来。

步进马达:VEXTA STEPPING MOTOR   MODEL PK599AW   5PHASE 0.72"/STEP DC3.14V 1.4A

控制器:5-PHASE DRVIER  MODEL  RKD514F-A  100-115V 4.5A

运动控制卡面板:GAIO-18S MTT FOR 18*2

运动控制卡:DMC-1842 REV D1

光学尺: ACU-RITE

光学尺面板:DN-25 I/O CNNECTOR BLOCK

求高手指点此问题怎么处理,有问了朋友,说应该是信号干扰,可从动力电及机器接地方面着手。但不知这样可行不,还望多多指点,多谢。

注:小弟被此问题困扰了最少一个星期了,求解脱。

网友A:
找厂家才是正解。其它人无从知道您的设备整体的电气/控制情况,只能胡猜。厂家才能比较有谱的猜,这是电气问题还是软件bug。

单纯的电气问题,造成走位不准的情况比较常见。又是也会出现电机向一个方向运动的情况,但是这种动作通常不是太快,而且速度明显不稳,是在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