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电缆屏蔽

楼主(2016-11-28):
项目上CPU用西门子200PLC, EM213做模拟量输入模块,PT100热电阻(0-400°)信号经过转换器转为4-20ma信号,并联500欧姆电阻接入PLC。同时还有压力,压差仪表(0-5000pa),同样是4-20ma信号并联500欧电阻接入PLC。

  目前情况:1,温度数值跳动严重,波动范围40°左右。压力压差跳动大小不一,波动200左右。

            2,将数显仪表在柜内接现场的PT100热电阻,显示正常,数值稳定。将PT100拿到柜内接转换器,                 PLC数值稳定,未出现干扰。

            3,经过检查发现信号线与动力线走一个电缆桥架,因此将屏蔽层接地,在柜内端接外壳,但未消                除信号干扰,柜内信号线(电阻信号)未发现高压,此时外部屏蔽未接地。

            4,在现场热电阻侧将信号线接外壳,也未消除干扰,现场热电阻侧感应电比较大,与                          外壳接触有打火花,测量感应电压100V以上,此过程拆除柜内屏蔽线接地。

            5,柜内模拟量电源为外部24V供电,将CPU上的M端,接外部24V电源‘-’极,仍未消除干扰。

            6,柜内接线没有问题。

问题:1.为什么数显仪表数值稳定,而进入PLC数值跳动。

      2.如果屏蔽做好是否能消除干扰。

      3.信号隔离器是否能解决此问题。

      4.PLC滤波功能是否能解决此问题。

各位大神如有兴趣可以讨论,在此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