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快速入门指南

楼主(2016-11-28):
针对台达A2伺服不熟悉的人,所写的快速上手指南 => 台达 A2 伺服快速入门

以问与答的方式编写,方便查找资料

内容概述:如何设定模式/如何强制始能/如何设定DIO/如何故障排除/如何测试(JOG)运转/如何设定485通讯...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好好看看学习下!

网友B(2017-11-28):
梵蒂冈三点法噶的反感的

网友C(2018-01-05):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使用PLC用Modbus于A2伺服通讯,CN1插头没有使用,我如何设定 使能、报警复位和点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使用PLC用M...

可先配置好  使能、报警复位和点动的 DI

然后把 P3-06=0xFF,表示所有 DI 由通讯控制

再用通讯读写 P4-07 即可控制所有 DI

详细可参考 => 通讯控制 DI 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个问题请...

好的。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C:
@jou 今天按照你说的试了,控制正常,非常感谢。今天将DI设定好后进行下一步工作,使用PR方式控制,用P5-7触发1#PR,现在现象是P5-7一直为1,电机就一直转不能停止,而如果P5-7脉冲为1时,电机位置走不完就停了。能否指点一下P5-7的信号应该如何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今天按照你说的试了,控制正常,非常感谢。今天...

P5-07=1表示触发 PR#1,

电机走不停,要看你的 PR#1 设定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C:
PR方式是2,定位完成及停止。

网友C:
设置像这样

网友C:
 @jou  问题以解决,是原点复位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以解决,是原点复位设置问题。

太好了!

网友D:
多谢了 这个需要学学

网友E(2018-04-14):
哪里能看的到呢??

网友F:
感谢楼主我们会加油的

网友G(2018-07-02):
很好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H(2018-10-26):
看一看,感谢楼主!!!

网友I:
正好需要,支持支持,谢谢分享!!!

网友J(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的资料,,,好好看看学习下!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好好看一看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个问题请...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M(2019-10-11):
谢谢楼主的资料,,,好好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