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原理及结构

楼主(2016-11-28):
 1.电磁流量计的原理及结构
  (1)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电磁流量计基于电磁感应原理,导电流体在磁场中垂直 于磁力线方向流过,在流通管道两侧的电极上将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流体 的流速有关,通过测量此电动势可求得流体流量-。感应电动势£与流速的 关系E = CBDu式中,C为常数;B为磁感应强度;D为管道内径;u为流体平均速度。
  当仪表结构参数确定之后,感应电动势与流速r成对应关系,则可求得流体体积流量, 其流量方程式可写为式中,K为仪表常数,对于固定的电磁流量计,K为定值。
  电磁流量计中的直流电动势S会对导电液产生电解作用,从而破坏流体并使测量产生 误差。为了克服电解极化现象,电磁流量计的磁场B都采用交变磁场_
  采用交变磁场,不仅消除了介质电解极化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也便于输出信号的放大。 但是,采用交变磁场却增加了感应误差。
  (2)电磁流量计的结构电磁流量计的测量主体由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和调整 转换装置等组成。电磁流量计的结构如图4-22所示|由非导磁性材料制成的导管、测量电 极嵌在管壁上,若导管为导电材料,则其内壁和电极之间必须绝缘,通常在整个测量导管内 壁装有绝缘衬里。导管外围的励磁线圈用来产生交变磁场;在导管和线圈外还装有磁轭,以 便形成均匀磁场和具有较大磁通量。
   电磁流量计转换部分的输出电流/。与平均流速成正比。
   2.电磁流量计的特点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导管中无阻力件,压力损失极小;其流速测量范围宽,为0.5~10m/s;
   范围度可达10:1;流量计的口径可从几毫米到几米以上;流量计的精度为0.5 ~1_5级;仪 表反应快,流动状态对示值的影响小,可以测量脉动流和两相流,如泥浆和纸浆的流量。被 测液体的电导率下限由转换器的输人阻抗决定。如果输入阻抗为100MX1,则被测液体的电 导率不得低于10[iil/cm。
   电磁流量计对直管段要求不高,仪表前直管段的长度为5D~10Z)。安装地点应尽量避 免剧烈振动和交直流强磁场。在垂直安装时,流体要自下而上流过仪表,水平安装时两个电 极要在同一平面上。要确保流体、外壳和管道间的良好接地。
   电磁流量计的选择要根据被测流体的情况确定合适的衬里和电极材料。其测量精确度受 导管的内壁,特别是电极附近结垢的影响,应注意维护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