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

楼主(2016-11-28):
变频转矩是变频器调参数设置和调试的关键环节,昌晖仪表在本文详细介绍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使变频调速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yunrun.com.cn/tech/594.html

1、变频器转矩提升的原因
设置好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很重要。变频器应用最广泛的是V/F控制模式,当电动机的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转速也会下降,如果负载转矩不变,则其输出功率也是下降的。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如果负载的转矩不变,电流是不能减小的,只有减小电压来保持输人与输出间的能量平衡。设电动机输人的对应电压为Ux,频率下降为fx,则电压调节比Ku=Ux÷Un;频率调节比Kf=fx÷fn,公式中Un和fn分别是电压和额定频率。

当Ku=Kf时,电压和频率是成正比下降的。由于电动机的转速是由频率决定的,故输出功率所占比例减小的具体反映便是电磁转矩的减小,这就降低了电动机带负载的能力,如要不降低电动机带负载的能力,当电压和频率同时下降时,应该在Ku=Kf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一点电压,使Ku>Kf。由于加大电压的目的是为了增大转矩,所以称为转矩提升,又叫转矩补偿。转矩提升的多少反映了电压与频率比值的大小,调试转矩提升实际上就是调节U/f比。

2、变频器转矩提升的U/f曲线
 变频器变频器产品几乎都提供了数十条U/f曲线,供用户选择使用。由于产品型号不同,变频器U/f曲线大致有直线形、折线形、任意折线形几种。具体可按电动机所带负载的特性,及变频器用户手册的说明进行选择即可。

3、变频器U/f比的大小对负载的影响
转矩提升是为了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U/f增大。U/f比太小,低频率时电动机难以启动或者可启动但带不了负载。U/f比太大,电动机在低频率运行时不节能,甚至会由于电动机磁路高度饱和而使变频器过流跳闸。

上述所说只是基本的影响情况,在现场要根据电动机所带负载的特性,进行具体考虑、设定相调整。对下调速范围较宽的恒转矩负载,如带运输机等,在设定时要考虑在低频率运行时能否带得动负载,应把U/f设置大些。对于轻负载启动,重负载运行的对象,对转矩可不提升或少提升;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在低频率时应少提升或者选用弱减特性的曲线。变频器对转矩提升都设计有“自动”供用户随用、如果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启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对于调试经验不足的新手,或者对负载特性不太清楚时,使用“自动”是种不惜的选择。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启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启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网友A: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