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铭牌参数解析

楼主(2016-11-28):
每台异步电动机的机座都有一个铭牌,上面标有型号、额定值和有关技术数据。
(1 型号。我国电机的产品型号一般采用大写印刷体的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当头的字母是根据电机的全名称选择有代表意义的汉语拼音字母。
(2)额定功率(PN),指电动机在额定方式下运行时,转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单位为W或 kW。
(3)额定电压(UN), 指电动机在额定方式下运行时,定子绕组应加的线电压。单位为kV。
(4)额定电流(IN), 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状态下运行时,流入定子绕组的线电流。单位为A。
(5)额定频率(f),指额定状态电源的交变频率,单位为Hz,我国电网频率为50Kh
(6) 额定转速(nN),指额定状态下运行时的转子转速。单位为r/min。
还标出额定运行时,电机的功率因数以及详述、接线法、防护等级、绝缘等级与温升、工作方式等有关项目。对绕线式异步电机,还标明当定子外施额定电压时的转子开路电压和额定电流。

网友A:
(5)额定频率(f),指额定状态电源的交变频率,单位为Hz,我国电网频率为50Kh

50Kh应该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