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ET西门子联网解决方案

楼主(2016-11-28):
SCANET产品将西门子现场总线PPI、MPI和PROFIBUS转换为以太网通讯,为西门子S7-200/300/400/1200/1500提供业界最全面的以太网通讯解决方案。

产品系列包括SCANET2(精简版)、SCANET3(基本版)、SCANET4(高级版)以及SCANET5(专业版),每个系列包括两个型号:S7PPI和S7MPI。其中S7PPI型号用于S7-200、200SMART通讯;S7MPI型号用于S7全系列PLC及840D数控系统。SCANET也可用于国产兼容西门子控制器,如欧辰、合信、亿维等品牌。

整个系列产品的功能包括基本的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STEP7编程调试,ModbusTCP通讯、高级语言编程通讯,OPC服务器通讯,扩展通讯口的HMI通讯、Modbus主站和从站通讯、Modbus-ModbusTCP和透明传输,基于互联网的数据订阅和STEP7远程调试等功能。

产品的整个设计遵循硬件上可靠稳定,软件上功能丰富,应用上简单易用的三大原则。为此我们高标准设计产品:

1.        SCANET模块设计为即插即用,默认是从PLC的通讯口获得工作电源;在某些场合,譬如PROFIBUS网络的从站设备上,其通讯口可能没有24VDC电源,为此就必须外部端子供电。我们在设计上采用双路电源隔离方案、电源反接保护以及抗浪涌保护器件,从而保证SCANET供电的安全性。

2.        在SCANET3/4/5系列上采用了RS485磁性隔离通讯收发器,通讯器件的电源和信号与PLC通讯口完全隔离,在信号线路上增加了TVS保护器件和EMC滤波器件,提高通讯信号的抗干扰性,同时也保证了PLC通讯口的安全。

3.        在整个SCANET系列产品上我们采用了全功能的工业级以太网通讯收发器,采用六类网线,SCANET可以达到150米的标称节点距离。

4.        整个系列产品均通过了欧盟的CE认证,检测标准:
a)        EN61000-6-4:2007+A1:2011;
b)        EN61000-6-2:2005;

5.        在软件功能设计上我们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发相应功能,即使是入门级的SCANET2,其通讯功能也是非常强大。它可以同时服务8个上位机通讯,支持几乎所有市面上的SCADA组态软件;当然如果想节省成本,你也没必要每一个PLC配置一个SCANET,你可以将几个PLC的通讯口连成一个S7总线,设置不同的MPI地址,用一个SCANET模块插在任意PLC通讯口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省成本的方法,譬如你可以把西门子仅用于连接S7-200的SMARTIE触摸屏连接到S7-300。SCANET的S7PPI型号也是支持WINCC通讯的。另外如果是S7-200并且有个国产触摸屏要和PLC通讯,那么你可以将SCANET改成桥接模式,设置扩展通讯口功能为HMI模式,将触摸屏的通讯线插到SCANET上面的母口就可以了,SCANET会自动检测触摸屏的通讯波特率并自动实现通讯。

6.        SCANET所有系列产品上集成了ModbusTCP服务器通讯。ModbusTCP协议是开放的,很多人愿意使用ModbusTCP的原因也在于其开放性和易用性,特别是工厂车间联网,会有很多品牌的PLC控制系统,这个时候如果统一成ModbusTCP通讯,那么上位软件编写会很方便。但我们知道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的CP以太网模块并不直接支持ModbusTCP通讯,你可能需要编程,还需要建立S7数据区到Modbus数据区的对应关系。SCANET是通过映射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可以将西门子的I区映射为Modbus的INPUT,也可以将M区映射为INPUT,也可以将模拟量AI区映射为输入寄存器,如果PLC数据分布在不同的DB块,那么可以定义多个映射,譬如将DB1.DBW0~DBW98映射为保持寄存器的0-49;将DB2.DBW0~DBW98映射为保持寄存器的100-149,所有的定义都是非常自由的,总共可以写32个映射规则,应该足够了。

7.
        SCANET3
开始,
通讯母口集成了Modbus-ModbusTCP通讯,在满足西门子PLC以太网数据采集的同时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现场Modbus仪表的数据采集功能。这在某些信息化场合是很有用的,譬如采集设备运转数据的同时也需要采集设备的用电计量,这在现场通常是个麻烦:用PLC来采集电表就要增加额外的通讯口,改动程序;或者增加一个Modbus-ModbusTCP的网关,不算网关成本,至少IP地址就成倍增加,如果一个车间有200多台设备,那至少要两个网段了。在这类场合用SCANET就很简单,公口连接西门子PLC,母口连接电表,上位机统一用ModbusTCP通讯,一个模块两个用途,可以大大降低项目复杂度和成本。

8.        SCANET4/5系列集成了Modbus主站通讯功能。我们知道Modbus仪表在工控上用的很多,如欧姆龙温控器、各种流量计等等,在DCS系统上就更普遍。而西门子S7系列PLC在Modbus通讯方面还不是很完美,对于S7-200,实现读写Modbus仪表的数据就需要占用掉PLC的一个通讯口,同时在PLC程序中调用Modbus通讯库;如果还需要一个触摸屏来实现设备监控,那么就需要采用集成两个通讯口的CPU。对于S7-300,可以采用CP340模块,自己编写Modbus通讯代码,或者采用Modbus功能狗,这个很贵;当然如果CPU集成PROFIBUS,也可以采用DP-Modbus网关。SCANET在这个案例上提供了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只需要在配置软件中编写Modbus数据交换命令,SCANET运行时将自动在Modbus从站和PLC之间传送数据。共有72条数据传输命令,连接10个左右的仪表应该足够了,每条命令最多可一次性传送连续的100个字,这比DP-Modbus网关通常的244个字节I/O数据区多得多。

9.        从SCANET3开始,SCANET模块集成了STEP7远程调试功能,这是通过凌顶公司的公共服务器来实现的,我们为SCANET用户提供完全免费的公共服务,这对于很多出口设备的临时性的远程设备诊断会很方便。你不需要构建VPN网络,只需将现场的SCANET接入互联网,通常内网到公网的出口是通过路由器的WAN口出去的,你可以将SCANET接入到这个路由器,也可以接到这个路由器下面的分路交换机。

10.        从SCANET3开始,SCANET集成了以太网客户机通讯。它主要用于站点之间的数据交换,包括在SCANET所在S7总线上各PLC站点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也可以通过以太网在第三方设备之间交换数据,你可以将SCANET连接到SCANET,也可以连接到其他控制系统的CP243、CP343以太网模块或者集成PN接口的CPU,从而读写它们的数据;你也可以连接到集成ModbusTCP服务器功能的站点,譬如施耐德集成以太网接口的PLC,和它进行数据交换。所有的数据交换也是通过命令配置方式进行。单个客户机有24条数据交换命令。SCANET3/4集成了1个客户机,SCANET5集成了8个客户机。

11.     从SCANET3开始,所有的PCB上集成了将来用于WIFI扩展模块的接口,到时你可以采购一个WIFI模块,插入SCANET母版、更新好固件就可以无线编程,耐心等待,时间不会太长。

12     全系列SCANET模块已经采用网页更新固件的方式,如果你是VPN网络,就可以远程更新固件。

楼主:
产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