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保护接地方式诠释

楼主(2016-11-28):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系统接地文字代号的规定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系统与地的关系:
T—一点直接接地;
I—-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高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地的关系:
T—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此接地点在电气上独立于电源端的接地点;
N—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端接地点有直接电气连接。
-(-)后的字母用来表示中性线与保护线的组合情况:
S-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
C-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1.TN系统
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中性导体或保护导体(PE)或保护中性导体(PEN)连接到此接地点。
根据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组合情况,TN系统的形式有以下三种:
a.TN-S系统(三相五线制):
整个系统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 优点:PE线正常情况无电流通过,因此不会对接在PE线上的其他设备产生电磁干扰。此外,由于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分开的,N线断线也不会影响PE线的保护作用。
? 缺点:使用导线多,增加了投资。
b.TN-C系统(三相四线制):整个系统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
优点:节省了一根导线。
缺点: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或中性线断开时会使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带上危险电压。
c.TN-C-S系统:(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混合系统)系统中一部分线路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又有一部分是分开的。
优点:兼有TN-C系统和TN-S系统的特点,常用于配电系统末端环境较差或对电磁干扰要求较严的场所。
2.TT系统
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与用电设备接地无关。
缺点:
1)在采用TT系统的电气设备发生单相碰壳故障时,接地电流不是很大,往往不能使保护装置动作,这将导致线路长期带故障运行。
2)当TT系统的电气设备只是由于绝缘不良引起漏电时,因漏电电流往往不大(仅为毫安级),不可能使线路的保护装置动作,这也导致漏电设备的外壳长期带电,增加了人体触电的危险。
因此TT系统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开关。
2.可不接地的情况:
a.在干燥场所,交流额定电压11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
b.干燥且有木质、沥青等不良导电地面的场所,交流额定电压380V及以下;
c.直流额定电压44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除另有规定外(在爆炸危险场所仍应接地),可不接地。
d.电气设备在高处时,不应采取保护接地措施,以免把大地电位引向高处,反而增加触电的危险性。

网友A:
不就是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

还有哪几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