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系列PLC除法指令

楼主(2016-11-28):
各位大神,请指导:

D4072 是多少数值?如何确认?除后的值放在R1000中,是多少?整个程序中只出现1个D4072。T51的时间设定值就靠R1000的值了。求大神指导。初学者,改程序优化的。

网友A:
D4072是模拟量输入的电压/电流采集进来的数值(看你硬件,FBS系列的板子或者B1系列的模块),数值范围是0-16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