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验收规范及标准

楼主(2016-11-28):
低压开关柜外观尺寸与电器元件质量检查
  按照质量管理理论,产品质量仅靠最后的出厂检验是远远不够的。新的管理理论强调全面质量管理,强调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
  在低压开关柜的装配过程中,每一个大的工序完工后,都要进行检验,确保每道工序质量符合要求。开关柜装配过程中要进行四道工序检验。
1.外形尺寸和外观质量检验
  开关柜柜体现在大多采用组装方式。即将经过机械加工的立柱、横梁、门板、隔板、侧板等部件进行装配成为柜体。外形尺寸检查一是检查机械加工质量,二是检查装配质量。
  外形尺寸包括柜子的高、宽、深。
  对配电设备,高度一般为1800~2200㎜、六个宽度(柜体正面及背面上、中、下共六个尺寸)、六个深度(左侧及右侧上、中、下共六个尺寸)。有关标准给出了允许的偏差范围。偏差不超过规定值,就判合格;超过规定值,但偏差不到规定值的一倍,就不得分,偏差超过规定值(一般为1%)的一倍,就判为不合格。
  另一个尺寸是对角线之差。这是检验框架装配的垂直度的。有关标准规定:当对角线尺寸在1800㎜~3000㎜之间时,对角线尺寸之差不超过5㎜,就算合格。
  第三个是门缝偏差。一般门缝长度不超过1000㎜时,门缝宽、窄偏差不得超过1㎜;门缝长度超过1000㎜时,门缝偏差不得超过1.5㎜(同一间隙)或2.5㎜(两条门缝的平行间隙)。
  柜体外观主要是门板、侧板、顶板等的涂覆层质量和平整度。涂覆层有喷塑或喷漆等几种,总的要求是均匀、附着力强、喷涂层厚度达到规定要求,色彩一致并符合规定,喷涂层不能有皱纹、流痕、针孔、气泡透底,无划痕等。平整度的要求是每米内的凹凸不超过3㎜。
  此外,还要求柜体组装要牢靠,门的开启要灵活等。

2电器元器件装配质量检查
检查的内容为:
1)所用元器件型号、规格、数量是否符合图样要求;
2)元器件的安装、布局是否符合工艺要求;
3)面板上的指示灯、按钮、仪表均应横平竖直(设计时,还应考虑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例如钮、仪表等不能安装在太高或太低的位置,否则操作和观察均不方便);
4)元器件是否有完整的标志、铭牌,标牌上内容是否正确;
5)元器件安装是否牢靠、合理、符合元器件生产厂的安装要求(例如有的元件只能竖装,不允许横装,有的不允许倾斜等)。
6)还要检查电器元件和功能单元中带电部件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否符合规定,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的飞弧距离是否合格。
7)还有电器元件的裸露带电端子等带电导体距金属构件(如框架、隔板、门板等)的距离不得小于20㎜,如达不到要求必须采取绝缘措施。各相的熔断器之间应有挡板,防止一相熔断器熔断时影响相邻的熔断器。

网友A:
对角线差5mm还在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