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气设备维修的操作方法和要求

楼主(2016-11-28):
  随着工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各式机床在生产中的投入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机床设备故障问题的大量产生。尤其是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一方面难以排查和检修,另一方面会影响整个生产过程,降低工厂的生产效率,严重者还可能危及操作工人的生命安全。因此,掌握熟练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技术,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之一。

  1、机床电气设备维修的基本要求

  (1)具有一定的电气理论基础

  要在机床电气设备故障产生时对问题进行及时排查,首先要求维修人员充分掌握电气设备的理论知识。对于维修电工来讲,要找到机床的运行问题,需要具备比一般工人更加充分和全面的理论基础。维修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脑力劳动,大部分时间在思考和故障排查上,而找到故障以后的维修工作反而较为轻松。

  (2)掌握机床电机维修的基本方法

  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要求维修人员充分掌握各类故障的维修方法,要求相关人员具有丰富的故障诊断和排查经验,必要的诊断方法和维修技巧的学习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

机床电气设备

   2、机床电气设备故障的诊断步骤

  (1)电气设备故障的分类

  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可分为设备自然故障和人为故障两类。机床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往往由于不可避免的机械振动、电流泄漏或各类机械、电气设备运行的热效应等使得机床内的设备元件磨损、老化和失效。

  (2)电气设备故障的诊断步骤

  当机床电气设备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应急于开始故障检查,而应先做好调查工作。首先向机床操作人员调查机床故障发生前的运行情况及故障的具体现象,如故障发生的时间(开车前后还是运行过程中),机床故障时的运行动作,可能是由于什么操作引发了机床故障,以及是否有类似故障发生的先例等;在调查充分后,先应该初步检查电气设备的一些基本元件,如熔断器是否被熔断,导线是否完好,电机运行是否正常等;然后维修人员开始进行电路分析,电路分析要依据电气设备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先对出现故障的部位进行初步判断,再逐渐缩小范围,在进行电路分析时,要根据出现故障的现象进行针对性排查;电路分析完毕后可进行断电检查操作,由于机床可能存在短路等电气故障,因此断电排查不可仅仅关闭机床启动开关,而应彻底断开机床总电源,再根据电路分析的初步结果排查故障位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断电检查完成、初步确保没有电路、电源接地故障后才可进行通电检查,通电检查主要针对机床内的电气元件故障进行排查,但为了保证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要使机床的电机与传动部分脱离后才可进行。

  (3)常用诊断工具和诊断方法

  若遇到电路断路故障时,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为试电笔诊断法,即通过试电笔对各个疑似故障点进行测试,试电笔不亮的点即为断路;另外,对故障点和电源电压的排查一般通过万用表进行,通过万用表测量各个元件的交直流电压、电流和电阻阻值,就可对故障位置进行初步排查。

  万用表诊断法又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前者是通过逐部分缩小范围检查电压故障,类似于上阶梯,所以称为分阶测量,而后者通过逐部分依次排查电压故障,因此称为分段测量;另外一种方法称为短接法,指在故障排查过程中,通过将一根完好的导线将疑似出现断路问题的地方短接,假如短接后电路被接通,则说明该处出现断路,但该方法不能检查出出现多处断路的电路问题。

  3、电气设备维修方法及注意事项

  (1)通电检修的注意事项

  在运用以上诊断方法成功检查出故障点后,就可开始设备的维修工作。但由于维修工作需要通电测试,因此也存在一些注意事项。在找出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点后,不能急于维修,应当进一步对设备的故障原因及存在多个故障点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而后针对不同故障采取合理的维修方法,再通电试运行前,要保证电路已复原且足够安全,防止引起电路新的故障。在故障维修完毕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后续工作,如总结维修经验,做好设备检修记录等。

  (2)常用的检修技巧

  除了常规诊断手段和维修方法外,有一些经验性的机床电气设备检修技巧也需要掌握。例如在进行检修时,先检查机械设备问题,再检查电路;先对常见故障进行排查,没有结果时再检查特殊问题;先断电诊断和维修,再通电诊断和维修工作等。

  结语

  机床是现代化和机械化工厂的重要生产设备之一,其良好运行是保障生产工作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完善的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技术体系和管理手段,不仅有利于增强生产工作的稳定性,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保障工厂的正常经济效益。

  随着工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各式机床在生产中的投入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机床设备故障问题的大量产生。尤其是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一方面难以排查和检修,另一方面会影响整个生产过程,降低工厂的生产效率,严重者还可能危及操作工人的生命安全。因此,掌握熟练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技术,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之一。

  1、机床电气设备维修的基本要求

  (1)具有一定的电气理论基础

  要在机床电气设备故障产生时对问题进行及时排查,首先要求维修人员充分掌握电气设备的理论知识。对于维修电工来讲,要找到机床的运行问题,需要具备比一般工人更加充分和全面的理论基础。维修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脑力劳动,大部分时间在思考和故障排查上,而找到故障以后的维修工作反而较为轻松。

  (2)掌握机床电机维修的基本方法

  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要求维修人员充分掌握各类故障的维修方法,要求相关人员具有丰富的故障诊断和排查经验,必要的诊断方法和维修技巧的学习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

机床电气设备

   2、机床电气设备故障的诊断步骤

  (1)电气设备故障的分类

  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可分为设备自然故障和人为故障两类。机床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往往由于不可避免的机械振动、电流泄漏或各类机械、电气设备运行的热效应等使得机床内的设备元件磨损、老化和失效。

  (2)电气设备故障的诊断步骤

  当机床电气设备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应急于开始故障检查,而应先做好调查工作。首先向机床操作人员调查机床故障发生前的运行情况及故障的具体现象,如故障发生的时间(开车前后还是运行过程中),机床故障时的运行动作,可能是由于什么操作引发了机床故障,以及是否有类似故障发生的先例等;在调查充分后,先应该初步检查电气设备的一些基本元件,如熔断器是否被熔断,导线是否完好,电机运行是否正常等;然后维修人员开始进行电路分析,电路分析要依据电气设备的电路原理图进行,先对出现故障的部位进行初步判断,再逐渐缩小范围,在进行电路分析时,要根据出现故障的现象进行针对性排查;电路分析完毕后可进行断电检查操作,由于机床可能存在短路等电气故障,因此断电排查不可仅仅关闭机床启动开关,而应彻底断开机床总电源,再根据电路分析的初步结果排查故障位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断电检查完成、初步确保没有电路、电源接地故障后才可进行通电检查,通电检查主要针对机床内的电气元件故障进行排查,但为了保证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要使机床的电机与传动部分脱离后才可进行。

  (3)常用诊断工具和诊断方法

  若遇到电路断路故障时,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为试电笔诊断法,即通过试电笔对各个疑似故障点进行测试,试电笔不亮的点即为断路;另外,对故障点和电源电压的排查一般通过万用表进行,通过万用表测量各个元件的交直流电压、电流和电阻阻值,就可对故障位置进行初步排查。

  万用表诊断法又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前者是通过逐部分缩小范围检查电压故障,类似于上阶梯,所以称为分阶测量,而后者通过逐部分依次排查电压故障,因此称为分段测量;另外一种方法称为短接法,指在故障排查过程中,通过将一根完好的导线将疑似出现断路问题的地方短接,假如短接后电路被接通,则说明该处出现断路,但该方法不能检查出出现多处断路的电路问题。

  3、电气设备维修方法及注意事项

  (1)通电检修的注意事项

  在运用以上诊断方法成功检查出故障点后,就可开始设备的维修工作。但由于维修工作需要通电测试,因此也存在一些注意事项。在找出机床电气设备的故障点后,不能急于维修,应当进一步对设备的故障原因及存在多个故障点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而后针对不同故障采取合理的维修方法,再通电试运行前,要保证电路已复原且足够安全,防止引起电路新的故障。在故障维修完毕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后续工作,如总结维修经验,做好设备检修记录等。

  (2)常用的检修技巧

  除了常规诊断手段和维修方法外,有一些经验性的机床电气设备检修技巧也需要掌握。例如在进行检修时,先检查机械设备问题,再检查电路;先对常见故障进行排查,没有结果时再检查特殊问题;先断电诊断和维修,再通电诊断和维修工作等。

  结语

  机床是现代化和机械化工厂的重要生产设备之一,其良好运行是保障生产工作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完善的机床电气设备的维修技术体系和管理手段,不仅有利于增强生产工作的稳定性,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保障工厂的正常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