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用MPI直连通信不上,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请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6-11-28):
我今天用MPI直连通信不上,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请高手帮看看:

触摸屏:1561hi;

PLC:315-2DP

通信线:自己做的PLC端MPI3、8,对应触摸屏端COM4:7、8

组态软件 mcgs7.6

按照昆仑官网直连通信说明设置,就是连不上

区别就是mpi驱动版本跟说明的不一样,但又找不到说明里的驱动版本,要求:

 MPIV4.0.0.1、我的是v3.0.3.4,到处找不到要求的驱动

楼主:
看样子只能找条MPI专用电缆了。

网友A: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pFtEqj 密码: y4d5   最新驱动,换个驱动,不懂的话可以将设备窗口父设备参数截图给我

网友B:
估计是驱动的原因,虽然没用过昆仑,但西门子的遇到过驱动版本不行通讯联接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pan.baidu.com/s/...

非常感谢,我们明天试试,不知道跟其它设备公用端口会不会出现干扰,目前com2接了一个西门子200PLC,com4接了15个温控表,没有多余的485口了,屏还连一个319-2pn/dp用以太网连的,先试试看。

网友C(2017-06-0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17-08-01):
看样子只能找条MPI专用电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