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红灯一直亮是不是卡坏了

楼主(2016-11-28):
刘工,又来麻烦您了。我在调试labview过程中,控制卡突然连不上了,然后error灯一直是亮的,关闭电源重启后也不行,而且控制器上的显示面板不显示。是不是卡坏了?

网友A:
        和楼主问题一模一样。。。 等待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问题一模一样。。。 等待解答

我的问题解决了,怪我自己把底层程序删掉了,我有重新下载进去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和卡坏了,但是也有其它可能性。

红灯亮,一种情况是控制卡硬件异常,包括卡坏了 、给卡的电源电压偏低了、卡在复位过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闭环控制的轴位置误差太大。

控制卡与PC连接不上,可能性就更多了,当然也包括控制卡硬件异常的三种情况,同时还可能涉及N多软件情况,比如卡上的通讯设置被修改(清除)了,连接线故障了,PC上软件被病毒木马之类的破坏了,或者被当作病毒木马之类的被防互软件拦截破坏了。

网友C:
感觉楼主技术挺牛的!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技术挺牛的!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如果大部分人随便一看就懂了,那怎么还能当成吃饭的手艺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