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NN网络参数设置

楼主(2016-11-28):
 N:N网络中有系统指定的共享数据区域,即网络中的每一台PLC都要提供各自的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组成网络交换数据的共享区间。网络编程元件的共享区域如表5.3所示。

    对于网络中的每一台PLC,都可以将自身用于网络交换的数据存入共享数据区。网络中的每一台PLC,使用网络中其他PLC自动传来的数据就像读本身内部数据区的数据一样方便。采用N:N网络通信,能链接一个小规模系统中的数据,每一个PLC都可以监视网络中其他PLC共享区域中的数据。N:N网络的设置只有在程序运行或PLC启动时才有效。N:N网络的参数设置内容如下。

    (1)站号设置(D8176)。D8176的取值范围为0~7,主机应设置为0,从机设置为1~7。

    (2)设置从机个数(D8177)。该设置只适用于主机,设定范围为1~7,默认值为7。

    (3)设置刷新范围(D8178)。刷新范围是指对通信联网中所有PLC的共享寄存器复位操作的范围。设置刷新范围实际上是设定联网PLC的共享区域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的范围,对于不同型号的PLC,其内部编程元件的地址和范围有差异,所以要根据PLC的机型设置刷新范围。

    刷新范围的设定有两步:首先由主机的D8178设置刷新模式(0、1、2共三种。默认值为0),参见表5:4的内容。当刷新模式设定后,N:N网络中主机和从机的刷新范围也就确定了,其主、从机的共享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的使用范围也就确定了。假设采用FX2N型PLC进行联网,如果设定模式1,则参考表5.3的内容就可以知道采用模式1编程元件的共享区域了。

5.3网络编程元件的共享区域

站号

    模式0

    模式1

    模式2

  4点字元件

 32点位元件

4点字元件

 64点位元件

8点字元件

   D0-D3

 M1000-M1031

  DO-D3

M1000-M1063

 D0-D7

   D10-D13

 M1064-M1095

 D10-D13

M1064-M1127

 D10-D17

   D20-D23

 M1128 -M1159

 D20-D23

M1128-M1191

 D20-D27

   D30-D33

 M1192-M1223

 D30-D33

M1192 - M1255

 D30-D37

   D40-D43

 M1256-M1287

 D40-D43

M1256 -M1319

 D40-D47

   D50-D53

 M1320-M1351

 D50-D53

M1320-M1383

 D50-D57

   D60-D63

 M1384-M1415

 D60-D63

M1384-M1447

 D60-D67

   D70-D73

 M1448-M1479

 D70-D73

M1448-M1511

 D70-D77

5.4刷新模式

   刷新模式(刷新范围)

 通信元件

    模式0

   模式1

   模式2

(FX0N. FX1s. FX1N. FX2N. FX2NC)

(FX1N. FX2N. FX2NC)

(FX1N. FX2N. FX2NC)

  位元件

    0点

    32点

    64点

  字元件

    4点

    4点

    8点

    (4)其他相关标志和数据寄存器。

    ①M8038:设置网络参数;

    ②M8183:在主机的通信错误时为ON;

    ③M8184~M8190:在从机产生错误时为ON;

    ④M8191:在与其他从机通信时为ON;

    ⑤D8179:主机设定通信重试次数,设定值为0~10(默认值为3),该设置仅用于主机,

当通信出错时,主机就会根据设置的次数自动重试通信。

    ⑥D8180:设置主机和从机间的通信驻留时间,设定值为5~255,对应设置的通信驻留

时间为50~2550ms。

网友A:
我刚好有FX1N、FX2NC、FX2N、FX3GA,准备联网测试这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