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库卡机器人适合做码垛吗?

楼主(2016-11-29):
某用户有一KR210的6轴机器人,想不再购买KR300码垛专用机器人,用KR210替代,载重量等参数合适,可是6轴代替4轴有哪些问题呢?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没有问题,我们单位也是用的kr210的6轴机器人用来码垛的!

网友C:
6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6轴的小型堆垛

网友D(2017-02-17):
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要注意使用时保证法兰盘与地面平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即使是6轴机器人,但实际上只用到了4轴而已,跟专用没有区别

网友E:
绰绰有余。。。。。。。。。。。。。

网友F(2017-03-28):
工作空间和工作对象合适即可

网友G:
可以的,就是有些大财小用了,屈才了

网友H:
分多少发生过个二人 复古风格反规范黄飞鸿热或人 个人个人瑞文去

网友I(2017-06-23):
5轴就够了)))))))))))))))))

网友J:
还要看机器人的载重量和工作半径的吧

网友K(2017-07-26):
虽说大材小用,但是从设备资源的利用率来说,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L(2018-02-23):
4轴的速度会快点,6轴的可以变角度,就看你用到哪方面了

楼主(2020-05-04):
6轴的没有大功率的,大功率的也没有六轴的。不完全通用。

网友M(2020-08-21):
对于带 6 轴的卸码垛机器人,卸码垛模式默认情况下未激活,必须将其激活。
码垛模式激活时,A4 锁定为 0 °,连接法兰与地面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