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说的什么

楼主(2016-11-29):
嵌入式系统说的什么 是单片机  ?

                   是C语言?

楼主: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根据英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定义,嵌入式系统为控制、监视或辅助设备、机器或用于工厂运作的设备。与个人计算机这样的通用计算机系统不同,嵌入式系统通常执行的是带有特定要求的预先定义的任务。由于嵌入式系统只针对一项特殊的任务,设计人员能够对它进行优化,减小尺寸降低成本。嵌入式系统通常进行大量生产,所以单个的成本节约,能够随着产量进行成百上千的放大。

嵌入式系统是用来控制或者监视机器、装置、工厂等大规模设备的系统。国内普遍认同的嵌入式系统定义为: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由一个或几个预先编程好以用来执行少数几项任务的微处理器或者单片机组成。与通用计算机能够运行用户选择的软件不同,嵌入式系统上的软件通常是暂时不变的;所以经常称为"固件"。

看不太懂  能通俗一些说下么

网友A:
就是单片机的增强版,可以跑操作系统。

网友B:
嵌入式系统简单一点可以说是嵌入式的自动化系统,当前单片机C语言也可以说是嵌入式系统,系统分规模大小,小的可以是单片机,大的就是Linux、Wince、WXworks等等了。

我们普通电脑用的系统可以说是大规模系统,那么嵌入式系统就是说为专用的应用或简单应用而制作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系统了。

网友C:
就是把微处理器芯片移植到你想控制的设备需要开发的板子上面,这个够通俗易懂吧,哈哈

网友D(2017-03-15):
说的很到位,通俗易懂

网友E(2017-11-20):
嵌入式主要内容包括linux系统,C语言开发,数据库等,JAVA部分的安卓开发等,学成后可以开发应用软件的,内核开发,驱动开发等工作,做项目。目前国内零基础的入门性课程较多,如果自己是软件开发相关专业或有较好的基础的,应该考虑星创客这样的专为培养中高级工程师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