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的eplan元件内部连接点的排序问题

楼主(2016-11-29):
大家好!

我在使用Eplan自定义宏,黑盒的时候,里边的设备连接点的连接点代号是不规则的。

比如:

英威腾变频器的输入R/S/T/PE1,输出U/V/W/PE2,加上其反馈继电器RO1C/RO1A,RO2C/RO2B,此时自定义的宏在生成设备连接图报表时,连接图里边的连接点顺序变成:PE1/R/RO1A/RO2B/S/T,PE2/U/V/W/RO1C/RO2C,所使用的表格属性里仅找到“内部连接点按字母数字排序”,并没有按宏的进行排序。

请问:

是否有其他表格属性或自定义宏或设备连接点有相应的属性设置呢?大家有遇到此问题,请不吝分享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上述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2018-07-31):
黑盒的内外部连接点不在一天直线上很费地方,如何解啊?楼主

网友B:
不要这样子设置吧。R01/R02肯定在端子R的后面,S的前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