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6-11-29):
ABB ACS880变频器,能否指导一下基本的设置,我的电机是2.2KW的,输入99.06—99.10参数后,电机还是不能动?请指导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ABB的参数分很多组,除了99组,其他组的参数也需要设置啊

按照控制方式分有变频器面板直接控制,通讯控制,端子控制

根据实际控制方式找对应的参数然后设置

面板直接控制最简单,接好电机和电源后,按面板上的LOC/REM键切换到LOC模式,屏幕左上角出现字母L,然后按ref调节给定频率,设定好后按下run键电机运行,stop键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