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从选型到安装全过程探析

楼主(2016-11-29):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精密的感应式的仪表,如选型或者安装不合理,那么会对测量的准确度以及仪表的使用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电磁流量计选用的原则

  电磁流量计的选用,主要就是传感器的正确选用,而转换器只需要与之配套就可以了。

  1.口径与量程的选择

  传感器口径通常选用与管道系统相同的口径,如果管道系统有待设计,则可根据流量范围和流速来选择口径。对于电磁流量计来说,流速以2~4m/s较为适宜。在特殊情况下,如液体中带有固体颗粒,考虑到磨损的情况,可选常用流速≤3m/s,对于易附管理的流体,可选用流速≥2m/s。流速确定以后,就可以确定传感器口径。

  传感器的量程可以根据两条原则来选择:一是仪表满量程大于预计的最大流量值;二是正常流量大于仪表满量程的50%,以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

  2.温度和压力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能测量的流体压力与温度是有一定限制的,选用时,使用压力必须低于该流量计规定的工作压力。目前,国内生产的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压力规格为:

  小于50mm口径,工作压力为1.6MPa;

  900mm口径,工作压力为1MPa;

  大于1000mm口径,工作压力为0.6MPa.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温度取决于所用的衬里材料,一般为5-70℃。如做特殊处理,可以超过上述范围,传感器允许被测介质温度为-40-+130℃。

  3.内衬材料与电磁材料的选择

  传感器的内衬材料及电极材料必须根据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来正确选择,否则仪表会由于衬里和电极的腐蚀而很快损坏,而且腐蚀性很强的介质一旦泄露容易引起事故。因此,必须根据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测量介质,慎重的选择电极与衬里的材料

  (二)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要保证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正确的安装是很重要的。

  ①传感器应安装在室内干燥通风处。避免安装在环境温度过高的地方,不应受强烈振动,尽量避开具有强烈磁场的设备,如大电机,变压器等。避免安装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安装地点便于检修。这是保证传感器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

  ②为了保证传感器测量管内充满被测介质,变送器最好垂直安装,流向自下而上。尤其是对于液固两相六,必须垂直安装。若现场只允许水平安装,则必须保证两电极在同一水平面

  ③传感器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④电磁流量传感器的电极所测出的几毫伏交流电势,是以传感器内电位为基础的。为了使液体电位稳定并位传感器与流体保持等电位,以保证稳定的进行测量,传感器外壳与金属管两端应有良好的接地,转换器外壳也应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不能与其它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共用。如果不能保证传感器外壳与金属管道良好接触,应用金属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再可靠接地。

  ⑤为了避免干扰信号,传感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必须用屏蔽导线传输。不允许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平行放在同一电缆钢管内。信号电缆长度一般不得超过30m

  ⑥转换器安装地点应避免交、直流强磁场和振动,环境温度为-20-50℃,不含有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雨80%

  ⑦为了避免流速分相对测量的影响,流量调节阀应设置在传感器下游。对于小口径的传感器来说,因为从电极中心到流量计进口端的距离已相当于好几倍直径D的长度,所以对上游直管可以不做规定。但对口径较大的流量计,一般上游应有5D以上的直管段,下游一般不做直管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