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自由口与串口工具通讯转码

楼主(2016-11-29):
200PLC发出10个数据,

VB101值位1,VB102值位2,VB103值位3,后面7个VB值为0.

但是用串口工具读出值为16进制 7F BF 7E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转为十进制和实际值对应不上。

请问怎样把读出的数据转为实际发出的值?

网友A:
这个不能直接发送十进制数据,只能发送字符串和十六进制,可以先发送十六进制之后再转换为十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