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是否支持监控信捷PLC

楼主(2016-11-29):
求大神帮忙解答MACSV这个软件是否支持信捷PLC

网友A:
是需要通讯还是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通讯还是做什么?

通讯从信捷PLC取模拟量在组态上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和利时MACSV,上位机支持OPC通讯;底层支持DP、modibus等串口通讯。如果是FM系列的硬件,直接就支持DP通讯,其它硬件通讯应该要加通讯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利时MACSV,上位机支持OPC通讯;底层支持DP、...

因为信捷PLC只剩下一个232口,我可不可以将232口通过交换机转换成网口进行通讯

网友C:
那你要看PLC有什么通讯接口,如果和利时有这个接口就可以,没有就加个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