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变频器警告

楼主(2016-11-29):
ABB ACS880变频器,在按照电机铭牌设置好电机参数后,变频器报警,显示电机参数设置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电机额定电压380V,?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参数是否输入有误,变频器是不是380V的,变频器型号最后是3的才是380V的。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所用的变频器功率较大,电机功率太小,改成两个电机接上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B:
先回复,在开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所用的变频器功率较大,电...

那为什么用大的变频器带小的电动机?做实验吗?

网友D(2022-03-13):
日常看帖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