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MC怪像问题

楼主(2016-11-29):
我用了一台10MC与5台伺服用CAN通讯   并建立一虚主轴  5台伺服分别作电子凸轮运动  定义为3 4 5 6 7轴  3 轴和4轴是两个切刀轴 电子凸轮规划的一模一样   只是两轴运行的先后顺序不一定(按照长度来定,3轴运行完N个mm后,4轴开始运行)。前三个月运行的一直很正常。最近出现了问题,4刀轴能一直运行,但是3轴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运行了;此时我用力去转3轴 3轴能转动(没使能;) 我监控10MC里的程序 显示3轴一直处于使能状态(但是我没读取周状态);  更有一点奇怪的是 这个问题好像跟时间还成比例关系,比如我关机4个小时 再次开机能运行1个小时左右3轴就出现上述问题   如果关机1个小时再次开机 设备能运行30分钟左右。现在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不是10MC的问题  是外部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回复内容: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不是10MC的问题  是外部硬件的问题